三菱plc加编码器控制位置问题

楼主(2017-08-05):
三菱fx系列plc,加编码器,要求功能;在特定的距离如10米,每次往返距离缩减0.01米(即;第一次10米,第二次9.99米,第三次9.98米),这程序该如何下手啊

网友A:
计数之后直接改变要发的脉冲,这么简单的程序还要请教。

楼主:
如何循环改变发出的脉冲啊?

网友B:
你试下那个自增自减的指令吧

网友C:
没点基础 理解就难了很多要自己去试验的不难
比如传感器设置原点位置 设置行程10米 D0放入寄存器中 计数INCP D1 当D1等于D0停止运转做加改变运算 清零寄存器传输新数据
惯性不能过大不然长度不对

网友D:
用绝对值编码器实现位置反馈
旋转编码器

网友E:
自减指令就可以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