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哪位大师知道哪款电磁阀工作压力范围可以0-1MP.上限小点没关系。只要0压力能打开,现在的电磁阀好点的也要0.1MP才能打开。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可以用普通的气缸电磁阀 控制气动球阀

楼主:
有那么小的吗?我只8的气管进气。产品检测用。那种好象都比较大且反应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B:
直动式电磁阀,

网友A:
电磁角阀也可以   气动球阀有 小口径的

网友C:
用调压阀和电磁阀配合用就可以了
huiyang

网友D:
用个压力表配合用能达到效果?

网友E:
类    1.电磁阀从原理上分为三大类:   1)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线圈产生电磁力把关闭件从阀座上提起,阀门打开;断电时,电磁力消失,弹簧把关闭件压在阀座上,阀门关闭。    特点:在真空、负压、零压时能正常工作,但通径一般不超过25mm。
2)分步直动式电磁阀:    原理: 它是一种直动和先导式相结合的原理,当入口与出口没有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直接把先导小阀和主阀关闭件依次向上提起,阀门打开。当入口与出口达到启动压差时,通电后,电磁力先导小阀,主阀下腔压力上升,上腔压力下降,从而利用压差把主阀向上推开;断电时,先导阀利用弹簧力或介质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使阀门关闭。    特点: 在零压差或真空、高压时亦能可*动作,但功率较大,要求必须水平安装。
3)
先导式电磁阀:    原理:通电时,电磁力把先导孔打开,上腔室压力迅速下降,在关闭件周围形成上低下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上移动,阀门打开;断电时,弹簧力把先导孔关闭,入口压力通过旁通孔迅速腔室在关阀件周围形成下低上高的压差,流体压力推动关闭件向下移动,关闭阀门。    特点: 流体压力范围上限较高,可任意安装(需定制)但必须满足流体压差条件。    2.电磁阀从阀结构和材料上的不同与原理上的区别,分为六个分支小类:   直动膜片结构、分步直动膜片结构、先导膜片结构、直动活塞结构、分步直动活塞结构、先导活塞结构。

网友F:
普通的电磁气阀好像通电后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G:
直动式电磁阀  0压启动
  比普通电磁阀贵好几倍

网友H:
同意9楼的观点,采用直动式电磁阀或是电动执行器

网友I:
0压力开启有两种方式,1 直动开启,      2 辅助动力开启,如气压执行,液压执行,电动执行。

网友J:
直动式电磁阀还有可以应用在真空返回的,当然可以运行在0MPa.
Q18399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