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1S控制伺服电机(杂牌)

楼主(2017-08-05):
伺服电机上电后,能够按照我给的脉冲和速度转动,但是转动完成后不停,一直很慢很慢的转动,我再给信号它还是会根据我的脉冲和速度转动,完成后又不停,一直慢慢转,请问怎么回事?我使用位置控制的

网友A:
先监控程序,查看脉冲发送完成了没有,
使用位置模式,看看位置到了没有。

网友B:
把脉冲输出点拔掉看它还转吧 不转就程序要改

楼主(2018-03-17):
最后解决了,利用脉冲完成标志,还有可靠接地!

网友C:
是不是原来程序没有理由到M80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原来程序没有理由到M8029?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