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三菱张力控制器型号为LE-40MTA-E,控制器本身工作正常,张力显示也正常,但是张力数值传到MP277上显示时有时不正常,数值会变的很大,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明下,7号8号纸架实际张力显示有问题。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

具体呢?传到mp277上显示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网友B:
那是你屏程序设置的问题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屏程序设置的问题题!

这边有三台同样的设备,屏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其他两台没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上了个图,请帮帮忙

网友C:
看屏的对应的显示框属性 看是不是设置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屏的对应的显示框属性 看是不是设置的不一样

对比了,一样的。

网友D:
监控PLC看看对应值是否和人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监控PLC看看对应值是否和人机一样

实际张力没问题的,就是传到人机界面上显示出现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