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5):
家园的朋友好,今天接修一台数控机床,用户反应机床上电就跳闸,并且他们工厂电工说有跟线漏电,到现场发现是通隔离变压器的那一路有故障,此路的保护开关断开机床就能启动系统了,但是因为隔离变压器给伺服驱动器供电机床不能使用,判断故障在保护开关之后和隔离变压器输入或者输出部分,把隔离变压器的所有输出都断开(输入没断开)包括地线都断开,还是跳闸,把从保护开关出来的线从隔离变压器的输入端子上卸下,不跳闸了,此时测量隔离变压器输入端子与地的电阻200k左右,不过不知道是表笔接触不良还是怎么回事,有时测量阻值为1.3兆欧姆,个人寻思所有输入输出都断开了,电阻最低200k,此阻值测量时绝对没碰到手,给工厂下的判断为隔离变压器对地有故障需要更换,但是刚刚工厂来电话了,此故障工厂电工不知道换了那根线机床好了,现在迷茫中,求家园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我有可能错在哪里,谢谢!

再说说过程吧,到厂后,发现配电柜中的一个和正泰DZ108-20那种一个红按键一个绿按键还带调整电流的那种保护开关跳闸了(也可能工厂电工拉的,此闸合上机床就跳工厂的总闸)经查线号和测量知道它出来的线直接接到三相隔离变压器的输入端,此变压器次级电压有三组,一组220,一组200,一组110伏的,开始不确定到底是变压器有毛病,还是从保护开关的线或次级负载有故障,故而一段段的实验,先把保护开关的出来的线与隔离变压器的输入端的那三个端子上面卸下来,机床上电无问题。然后把这三根线再链接好,把所有次级的输出端都断开,机床上电跳闸。这时怀疑是不是初级线圈和地线击穿短路,万用表测试他们的电阻没问题,(这一步测试时把变压器地线端子的通向接地排的线已经解开)怕万用表测的不行,索性把地线从变压器上卸开,(此变压器一组线圈出来一根地线,三根连到一起后用个冷压鼻和通向变压器接地端子的线压在一起,然后用螺丝固定在变压器铁心上)也就是说现在只有三根输入电源线和变压器有连接,另外就是变压器的铁心跟机床有链接,此时机床上电还是跳闸。这时把输入端的三根线也卸下来,测量输入端与接地排的电阻在200k左右,有次测量又会到1.3m欧姆,这里不明白为什么不一样,测了好几次,200k左右的时候多,怕是接线排底部有铁沫看了看外观没问题,测量初级线圈接线端子和次级线圈接线端子电阻无限大,这时如果把地线连上(次级200伏中的一根线和110伏中的一根线连接在一起然后再接到机床的接地排上,这里说的地线是这跟线),初级和次级就有阻值了,所以我的判断就是初级线圈和变压器铁心有故障,要求厂方换,当时没想到把变压器底下垫块木板试试怎么样,光想着换了,此是错误的一步,刚才看到一位朋友的回复,才想到的,毕竟我也知道变压器是大件,能不换就不换。谢谢家园热心的朋友们!

网友A:
有可能零线和火线接反了

网友B:
作为一个电工你一开始就错了

楼主:
是三相隔离变压器,都是火线,此机床接入三根线,没有零线

楼主:
二楼的朋友给指点一下思路,谢谢,真的迷糊了

楼主:
当时到场时想咨询那位工厂电工机床的状况了,但他没在厂,按照正常流程应该先找机床的使用者了解情况

网友C:
LZ你判断的是隔离变压器阻值小接地损坏。

这时只是初步判断,你再把隔离变压器6根线(3相)都拿掉, 再单独测量隔离变压器阻值。

如果有问题,说明隔离变压器接地。

没问题再把6根线一根一根测, 总会找到哪根线接地。

楼主:
回复楼上的朋友,我测量时把变压器所有的进线和出线都断开了,也就是现在测量的只是一个在机床配电箱中固定着的变压器,一只表笔接触输入三个端子中的一个,另外一只表笔接到机床接地排上面测量的,阻值200k,或者1兆欧多点,就这个阻值都让人迷糊,你要200就200把,有时还1兆多

楼主:
另外问问家园的朋友们,你们测量设备漏电用的万用表还是摇表或者别的什么哪?

网友D: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变压器接线端子处有冒火接地现象!以上只是本人屏空猜想请勿砸砖!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端子处没看到冒烟现象,端子排外表观察无烧焦打火和异味现象,最主要的问题是人家反应换了一根线就能干活了,显得我骗他似得,但是人家确实说干上活了,我心中也没有任何一点骗他的想法,只能愿自己技术不行,加强学习吧,特来家园讨论一下,请教大家,谢谢你们。

网友E:
测绝缘电阻,一般是用摇表测,用万用表测量,特别是数字式的,有时根本就不能信。如果当时你用的是摇表,这个故障肯定你能查到。我曾经碰过按在接线端子上的线有一根散在外面,导致时有时无的故障,也碰过接线端子有灰(表面看不是很多)引起的绝缘不衣故障
真诚感谢!

网友F:
电工最难找的是短路故障,短路故障也是电工维修中最危险。
这个确实,一次在工厂亲眼看到短路的,打雷加闪电呀,吓得那个工人呆在那里了。

楼主:
上次在一个厂修设备,他们工人中有个懂点皮毛的工人,竟然问我那种外边是塑料皮,中间是铝绞线的那种能分成三股接三相电吗,想着就害怕,人家他们是真敢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些问题都是厂里的电工,以能用为目的整的。实际上隐患还是存在的。现在能用,不代表过段时间不坏,小的厂,技术水平也不高,老板又特扣的那种。不规范的地方多着是了。很多还存在着插座不接地线可以用。没事的。实际上,就留下隐患了。变压器这部分存在过载或者漏电。见过一些机器的地线烧得一塌糊涂。地线的类型有很多,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设计好,不是说随便连接一下就忽悠了事。天朝的人是最不讲规矩的。反正就是见便宜就占的那种。做事不会那么认真。接线十几年,未必就真理解每条线的含义。厂里的IE搬设备。那个叫嚣飞扬跋扈。整的实在不敢恭维。这还是大厂。那是小厂就不得而知了。

不錯~~很多這樣~~即使接了地~~但主盤不確實也沒用
請確認所有相位與地線相關~~不能顛倒~~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些问题都是厂里的电工,以能用为目的整的。实际上隐患还是存在的。现在能用,不代表过段时间不坏,小的厂,技术水平也不高,老板又特扣的那种。不规范的地方多着是了。很多还存在着插座不接地线可以用。没事的。实际上,就留下隐患了。变压器这部分存在过载或者漏电。见过一些机器的地线烧得一塌糊涂。地线的类型有很多,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设计好,不是说随便连接一下就忽悠了事。天朝的人是最不讲规矩的。反正就是见便宜就占的那种。做事不会那么认真。接线十几年,未必就真理解每条线的含义。厂里的IE搬设备。那个叫嚣飞扬跋扈。整的实在不敢恭维。这还是大厂。那是小厂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是我们公司,肯定也如楼主所说,先弄得动起来再说!如果检测只有一个线圈搭铁,且该线圈电阻正常,可能我真会按厂长的要求做,拆掉地线,在变压器下垫块绝缘板也就开工了,后面的情况也自然如兄弟所说了的,厂家说机器好了,换了根线之类的了!但故障点终究在那的!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J:
    跳闸的是漏电开关吗?

网友K:
    会不会是有条线的接线端子没有锁紧?

网友L:
    引用楼主xiaobing66于2017-08-05 16:59发表的 一台数控机床漏电跳闸的原因?我错在哪里了? :
    家园的朋友好,今天接修一台数控机床,用户反应机床上电就跳闸,并且他们工厂电工说有跟线漏电,到现场发现是通隔离变压器的那一路有故障,此路的保护开关断开机床就能启动系统了,但是因为隔离变压器给伺服驱动器供电机床不能使用,判断故障在保护开关之后和隔离变压器输入或者输出部分,把隔离变压器的所有输出都断开(输入没断开)包括地线都断开,还是跳闸,把从保护开关出来的线从隔离变压器的输入端子上卸下,不跳闸了,此时测量隔离变压器输入端子与地的电阻200k左右,不过不知道是表笔接触不良还是怎么回事,有时测量阻值为1.3兆欧姆,个人寻思所有输入输出都断开了,电阻最低200k,此阻值测量时绝对没碰到手,给工厂下的判断为隔离变压器对地有故障需要更换,但是刚刚工厂来电话了,此故障工厂电工不知道换了那根线机床好了,现在迷茫中,求家园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我有可能错在哪里,谢谢!

    楼主的判断是正确的
    要相信自己
    有条件,可以到问题工厂回访一下
    学习一下临时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鼓励使用

    QQ:1121930977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跳闸的是漏电开关吗?

    是工厂的总闸。机床配电柜里的和向机床通电的漏电保护器都不动作,整个车间的总闸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是有条线的接线端子没有锁紧?

    这个接线端子我都紧了一遍,真快闷死我了,到底什么故障。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工厂的总闸。机床配电柜里的和向机床通电的漏电保护器都不动作,整个车间的总闸跳。

    总闸是带漏电保护的吗?如果是,则有可能总闸漏电保护灵敏度大于底下的漏电保护器。
    如果总闸是不带漏电保护的,说的总闸是否带欠压保护的那种。

    最好能详细描述具体的现场情况。有助于全面分析。

网友N:
    单总闸跳闸的这种最坑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总闸是带漏电保护的吗?如果是,则有可能总闸漏电保护灵敏度大于底下的漏电保护器。
如果总闸是不带漏电保护的,说的总闸是否带欠压保护的那种。

最好能详细描述具体的现场情况。有助于全面分析。

这个到没有去看总闸,由始致终都是跳的工厂的总闸,现场测试的情况我又修改帖子了,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B:
LZ始终都没有说去检查电源,这或许人家把零线当火线接上了,有时候你钻在一个圈子里出不来是常有的事

网友O:
如果是总漏电开关跳,很多情况是分线的总漏电量大了引起的。

网友P:
这样不停地上电跳闸,上电跳闸...我都为你捏把汗~总之感谢案例提供学习!
会不会是瞬间电流过大?奇怪的是次级保护不跳,是因为反向?

网友Q:
应该是三相隔离变压器漏电导致。
三相对地电阻有进行测量吗?

网友R:
短路不怕,最怕漏电的,短路如果只跳这一台设备就没啥麻烦,那种跳公司电路分闸的就不好了,要影响到其他用电
引用 网友F:
电工最难找的是短路故障,短路故障也是电工维修中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