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windows7系统64位安装STEP7-Micro/win v4.0 sp9 ,无法和PLC通讯

楼主(2017-08-05):
如题,无法连接PLC,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软体重新安装试试,可能没安装成功,也跟软体的版本有关系

网友B:
PG PC里面驱动是否正常完整?服务是否正常运行了?
最好贴出图片,描述完整的情况。否则只能猜。

网友C:
有没有PG接口,如果没有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16636.html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win7 32位的系统没毛病,换成64不行了。
usb-ppi的电缆在编程软件里面,只有usb选项 没有com口了。
估计楼主应该是这个毛病。和3楼的朋友说的一致吧

网友E:
我的win7 64位的可以通讯,但不能用USB接口的线材,只能用232转485的线。

网友F:
安装最新版博图,驱动就更新了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