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的玩意,标题要长长长长长长NC

楼主(2017-08-05):
度娘,论坛都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有大神见过吗?

网友A:
三菱的演示系统!含PLC、HMI、驱动器、电机等!

楼主:
感谢1楼的回答,只是做演示用,那有必要单独开发一款型号吗?

网友B:
我就有一个,监控PLC。
来个正面图,没软件,软件是日文,安装不了。

网友C:
高级玩具

网友D:
第一次见!很特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就有一个,监控PLC。
来个正面图,没软件,软件是日文,安装不了。
[attachment=201348]
用日文版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懂日文呢。

网友F:
长见识了~

网友G:
涨姿势,呵呵。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