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6):
  涂胶检测系统是配套在电子半导体上,对胶水厚薄,断裂,有无,尺寸,面积 等质量监控和检测的系统。该系统采用进口CCD相机,通过三轴平台 光电传感器判定产品到位后,触发相机采集产品涂胶水部位的图像,对图像再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和预处理后,得出判定结果,检测出胶水的有无等问题,并将有问题的图像保存下来供查看。同时,该检测系统可以实时显示胶水部位的图像信息,用户可以通过系统界面随时观察胶水的涂抹情况,出现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减少废品输出。
视觉检测设备  视觉测胶系统  视觉检测系统加平台
CCD视觉检测系统
qq:282944138

网友A:
引用楼主szzhzdh于2017-08-06 11:29发表的 涂胶CCD机器视觉检测系统 :
[attachment=201331] [attachment=201332]  涂胶检测系统是配套在电子半导体上,对胶水厚薄,断裂,有无,尺寸,面积 等质量监控和检测的系统。该系统采用进口CCD相机,通过三轴平台 光电传感器判定产品到位后,触发相机采集产品涂胶水部位的图像,对图像再进行一系列的分析和预处理后,得出判定结果,检测出胶水的有无等问题,并将有问题的图像保存下来供查看。同时,该检测系统可以实时显示胶水部位的图像信息,用户可以通过系统界面随时观察胶水的涂抹情况,出现问题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减少废品输出。
视觉检测设备  视觉测胶系统  视觉检测系统加平台

二个字,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