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电机实际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7-08-06):
请问我要把伺服马达的实际转速显示在触摸屏上,要怎么写啊?

网友A:
屏上先做一个D,然后分二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用PLC里发送的速脉冲速度,计算一下,把结果放到这个D
比如首先你得知道多少个脉冲伺服转一圈,然后把当前脉冲频率除以这个脉冲数,就是每秒的转速。
如果要换算成分钟的,就 *60倍
思路如果想通了,其实就是乘除法而已。
第二种情况 ,伺服驱动里有实际的速度。需要用通讯的方式读出来这个值,再放到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