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6):
请教各位老师,DIV除法指令,除出结果有小数点怎么办,因为是要发出脉冲,只能发出整数,后面带小数发不出怎么?fx1s的plc

网友A:
小数发脉冲肯定是发不出的。不管哪种PLC都发不出。

FX1S不支持小数点,所以只能 DIV K7 K3 D0  最后D0显示的是2

但有时余数会放在另一个D里。详细看手册上对DIV指令的解释。

如果是支持浮点数运算的PLC,用EDIV算出来结果就是2.33

网友B:
小数点可以忽略不计,除非你伺服每圈的脉冲数很少。就算你每圈频率是2000,有个0.5的小数,在里面也没什么影响的。圆周率都会忽略一部分,更不要说你做除法有小数了。

网友C:
引用楼主谢小彬于2017-08-06 22:32发表的 请教各位老师,DIV除法指令 :
请教各位老师,DIV除法指令,除出结果有小数点怎么办,因为是要发出脉冲,只能发出整数,后面带小数发不出怎么?fx1s的plc

別想太多

DIV除法指令 --->根本带不出小数

网友D:
先乘后除,减少误差
朝花夕拾

网友E:
如果用伺服不是有电子齿轮比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