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上位机与CP1H通信?

楼主(2017-08-07):
各位大神;你好,现在上位机使用C#开发的,上位机和CP1HPLC的距离有30米,上位机要发送数据给PLC,还读取几个数据,请问:PLC这边能不能使用485通信板?PLC这边需要写通信程序吗?谢谢

网友A:
通讯模块CP1W-CIF12

楼主:
非常感谢,PLC端要写程序吗?如果要写用TXD,RXD指令?

网友A:
PLC做主站时才要写程序,做从站不需要程序。。。。。。
如果你自己做的上位机主站与PLC通讯,PLC只需要一个END程序就可以通讯了。只要你的上位机技术够强大,采集INPUT信号,控制OUTPUT都可以,缺点在于通讯延迟。。。。。

网友B:
有一下专门上位机软件在Visual Studio 2013上开发,通信协议都有啊,可以直接使用C语言啊

网友C:
这理有C#的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