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如题,三菱Q系列用QJ71C24-R4 485和读码器通讯请教,哪位大神帮我写个,可发个红包感谢,谢谢

网友A:
你就按着说明书上写,就没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写。。。。。。。。
QQ:569456723

网友B:
QQ443489005

Q串口模块以前有用过, 可以讨论讨论!
好的,我加你

网友C:
串口模块与温度控制器,变频器,扫描码通信都整过。
可以发份程式参考吗

网友D:
大神,能给个参考吗,最新在搞QJ71和温控器的通信用的是modbus通信 69506217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