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5U的高速计数器的使用问题,急急!!!

楼主(2017-08-07):
FX5U高速计数器的使用遇到了一点麻烦,请教各位高手,希望能解决问题!
现用一个360R/P的增量式编码器A、B、Z相分别接在X0、X1、X10上,高速计数器
的设置如图1,程序如图2,现在测试时读取SD4500数值为0,不知哪里出错了,请教
各位高手支支招!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A:
SD4500 应该是32位的吧。应该用DMOV。 或者你在线监视一下看SD4500有值没。

楼主:
请问站长,除了此点以外,还有其它的设置或程序问题吗?
一笑而过

楼主:
请教高手,急等!!!
一笑而过

网友B:
我是用LC51的,读取LC51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LC51的,读取LC51的值
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一笑而过

网友B:
这是我的做法,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
谢谢了!
一笑而过

网友C(2017-10-02):
FX5模式需要打开转换通道。FX3U是默认打开的。

网友D(2017-12-07):
DHIOEN s1 s2 s3
s1:開始/停止功能編號
s2:設置啟動編號
s3:設置停止編號
打開計數器 ch1
DHIOEN k0 k1 k0 //k0:高速計數 k1:啟動ch1 k0:不停止任何ch
關閉計數器 ch1
DHIOEN k0 k0 k1 //k0:高速計數 k0:不起啟動任何ch k1:停止ch1
清除ch1計數 SD4500
DHCMOV SD4500 D0 k1 //D0為任一暫存器(不使用的)
下载积分:+1(弗敢怠也)
下载积分:+1(fsxhb2008)
下载积分:+1(小子李) 真诚感谢!

网友E:
涨知识面了
QQ:611369538

网友F(2021-07-10):
感謝9樓的分享,剛好遇到要使用,解說詳細,可以使用了,謝謝

网友G:
17年的帖子,我去

网友H(2022-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