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不用自己的继电器吗

楼主(2017-08-07):
用的是富士通的吗 欧姆龙自己的不是很nb吗

网友A:
还是国产的呢!

网友B:
市场上欧姆龙的仿货多了

网友C:
这个太正常了,三菱不是也用别的IGBT吗,富士还用三菱的IGBT呢,这多正常,对于omron来说,可能自己的成本高,为啥还用自己的。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楼主:
怎么分辨?
引用 网友B:
市场上欧姆龙的仿货多了

网友D:
这个正常,如果是代加工、或者是国内生产。那不就是这样。
主要查一下序列号,看看是不是欧姆龙的。或者打电话问一下。

QQ980347789

网友E:
本公司从日本进过一套设备,在用了几年之后,PLC的模块PA203坏了,拆下来才发现电源模块是国产货(牌子是欧姆龙)。

网友F:
没问题,是正品。确实很多不是OMRON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