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PLC读取程序保存后只能是读出模式

楼主(2017-08-07):
请教大家~如题。用GX Developer8.86读取了一台设备上的PLC程序,刚读取的时候提示“该程序使用了标签,不能修改”,大意如此。读取后保存程序,发现程序不能进入写入模式,连PLC类型也无法修改。这是啥问题?我用的工具不对?

网友A:
按一下F2,切换成写入模式。
下载积分:+1(worldtree) 应该不是操作的问题,谢 ..

楼主:
没用,写入模式是灰色显示。f2按了没反应

楼主:
可能是需要用 gxwork2来读取Q系的CPU,我试试看

楼主:
完结一下。估计原因是里面含有全局标签,GX Developer不能识别,用gxworks2来读取就没有任何问题,编辑模式也能正常进入。PLC是Q03UD。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