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伺服驱动器上电震动

楼主(2017-08-07):
施耐德伺服驱动器型号Lexium 23C,施耐德伺服驱动器上电震动,参数没有问题,没有报警代号,能正常运行。

网友A:
上电就振动?那你马达和负载同心吗?
不同心,马达会受力,有振动的可能性
是的,一上电就震动。

网友B:
增益和刚性调整不合适是振动的主要原因。
刚刚设了比例增益和速度增益参数,用手去扭电机负载就会震动

网友C:
惯量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D:
你把在线自动调整打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