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GP4402WW的modbus通信地址是什么?

楼主(2017-08-07):
用普洛菲斯的GP4402WW和一款运动控制器做MODBUS通信,可是找不到对应的地址,以前用的是信捷的触摸屏,求大神帮忙

楼主:
就是功能码找不见

网友A:
这应该是找控制器这边的MODBUS地址
研华 pro

网友B:
直播输你MODBUS的地址啊。

网友C:
....MODBUS不是规定好了的吗,功能码不就03、06这些吗,是你不知道数据的地址在那吗?这个可以找说明书啊,用以前的屏连起来,在引出一组通信线接到电脑的端口看别人地址,不过不实际,还是说明书好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