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怎么和威纶通MT6071IP连接?

楼主(2017-08-07):
以前一直用FX3U与威伦MT6071IP。
现在用FX5U与MT6071IP,但是FX5U在采购中,我在网络图片上看,FX5U好像没有422的通讯口,有网络接口。
请问一下,FX5U怎么和MT6071IP连接??
因为没有用过网络接口连接触摸屏,很多东西不清楚,触摸屏要不要换有网络接口的?
如果FX5U和触摸屏之间用网线来连接,困不困难?复不复杂???
我是菜鸟。

网友A:
不复杂,看威纶通手册就行了

网友B:
如果要用5U,那就换带以太网的屏吧,不复杂,IP地址同一网段;不换屏也可,5U加通讯板
如果改成MT8071IP,有网络接口。IP地址是在触摸屏软件设置?5U程序要不要写很多程序?

网友C:
422BD不可以的软件不支持,MT8071IE 后面是IE的估计可以
我用422BD放在FX5U上面,触摸屏通讯线接入422BD接口,这样子不可以吗?是触摸屏软件不支持吗?

网友D:
本体有一个4W485口

网友E:
ip設定好跟屏網區一樣其他不用設定與寫程序
最好買分享器也可寫程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有个485口,集成的

网友G:
走485就好了啊,

网友H:
我就是把圆通接口剪掉,自己直接接485口就好,经济实惠!

网友I:
可以用485,也可以网络通讯,网络的话地址分配好,协议选择MX协议

网友J:
5Uplc自带一个串口,SDB RDB同时接触摸屏1针脚,SDA RDA同时接2针脚,SG接5针脚,触摸屏里选5U驱动,485两线制,两端通讯参数都配置成9600 E 7 1就可以了
工控威望:+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K:
请问楼上,5U里通信协议选哪个?怎么设置?我的没连上。谢谢

网友L:
论坛上有,你查一下,我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