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大家好!
   有台设备需要整改;
   西门子S7-200 224XP 与扫描枪通讯并读取扫枪数据并比较
    西门子S7-200-224XP目前俩个串口已被占用,我认为思路有二个;
  1: 扫枪与西门子人机界面通讯:1.从人机串口中分出RS485通讯线,再用RS485转RS232与扫枪通讯
                                                          2.在人机中写入脚本程序;读取数据与原始数据比较,然后给PLC一个相对应信号;

  2:扫枪直接与西门子PLC通讯:1需要加通讯模块
                                                             2对应通讯程序怎么写???

西门子S7-200 224XP 与扫描枪通讯并读取扫枪数据并比较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一下,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我刚好也在弄扫码通讯方面的,不过书三菱Q PLC

网友B:
如果不是实时通讯,建议用PLC与扫描枪采用轮询方式

楼主:
@1151847703 你好!能否把相关资料分享一下;我目前没头绪;谢谢

楼主:
endy2015   如果不是实时通讯,建议用PLC与扫描枪采用轮询方式
            这个具体怎么做??
           能否提供一下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dy2015   如果不是实时通讯,建议用PLC与扫描枪采用轮询方式
            这个具体怎么做??
           能否提供一下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呢?

楼主把工艺说清楚,比如一个口肯定是屏和PLC在通信,这个必须是实时的,我的意思是另一个口在和什么通信,如果不是实时通信,可以用程序配合继电器来切换引脚做485/232通信,这只是一个思路,还有s7-200貌似没有485/232模块的吧,或者楼主可以配S7-200以太网模块,以太网转232,还有如果屏有232口,直接与扫描枪做通信,在前面的帖子大家说了很多了,威纶通,三菱,普洛菲斯都可以

网友C:
能直接通信的最好不要转接,做主站的口可以做个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