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在西门子触摸屏里读出字符的数字

楼主(2017-08-07):
怎么把DB100.DBD0里的数值用字符的格式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很简单,楼主用的WINCC还是博途,其实都一样,新建一个IO域,过程变量选择你定义的字符串变量,选择显示为字符串格式,位数自定义,如果变量本身不是字符串格式,需要转换,看你用的什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