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7):
                 三菱PLC    比较指 令D< -130000  D600      执行后输出一个点      但是我在仿真软件上模拟的时候D600是不能为负数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个比较指令的条件是一直满足也就是一直为1值的               大家帮我看看我分析的对吗 ?   这是我在看例子程序的时候看到的  。

网友A:
大于32767就是32位的,要用 D<

网友B:
引用楼主出入门槛于2017-08-07 21:02发表的 小弟有个疑惑 :
                 三菱PLC    比较指 令D< -130000  D600      执行后输出一个点      但是我在仿真软件上模拟的时候D600是不能为负数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个比较指令的条件是一直满足也就是一直为1值的               大家帮我看看我分析的对吗 ?   这是我在看例子程序的时候看到的  。

實際試就知道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帮忙,回2楼  看了你发的仿真截图我反复试了一下发现是我没选择数据类型导致的得用双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