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三菱PLC数据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7-08-07):
请教,假如一个ID:8fka68005803存到寄存器r1-r6里面,实际每个寄存器存2位,r1存8f,r2存ka,以此类推下去。想问下大神为啥会这样?一个寄存器最多能存2个数字是吗?怎么存的?需要专业解答,像什么16位一个字,8位一个字节以二进制存入等等我都知道了,我就想知道为啥寄存器能存两个数(不是两位数),怎么存的。

网友A:
因为一个ASC码占用一个字节

网友B:
標準ASCII碼共 128個 (0~127) = 0111 1111 ===> 8Bit
每一個數字代表一個符號,例如 "8" = 56 = 38(H) = 0011 1000
3 8
"8" ===>給人看的; 0011 1000 ==>機器看的。

网友C:
你这个是字符串,不是数字

楼主:
特别感谢二楼和三楼的大神,经过测试是ASCII这种储存情况,膜拜。可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普通寄存器r10,正常传送不是以二进制存在里面的吗?如何让它以ASCII形式存在里面?或者是说它里面的存的16位,什么时候表示普通二进制,什么时候表示ASCII,或者我如何设定?

网友A:
没有什么设定不设定的,PLC内部本身存储就都是二进制的,区别就是你读出来的方式罢了,你二进制也可以强行用ASC读出来不过是乱码而已,GX WORKS3本身监视的时候旁边不就是有字符串显示的,如果数据本身不是字符串就都是乱码罢了

网友D:
要知道,存在机器里的都是机器认识的,但他只认识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