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自己写的触摸屏程序,下载在触摸屏之后,再在触摸屏上传回来,每次都不成功,总是上传一点就没有反应卡死。
触摸屏没有密码。用的是MT6071IP,换了好机台机器,都是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是不是勾选禁止上传了
没有,我用同事的笔记本就没问题。之后我每个USB接口都试一次,3个接口只有一个可以,而可以的是USB2.0接口,不可以的是USB3.0接口。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B:
禁止上传了吧
没有,我用同事的笔记本就没问题。之后我每个USB接口都试一次,3个接口只有一个可以,而可以的是USB2.0接口,不可以的是USB3.0接口。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C:
禁止上传了吧
没有,我用同事的笔记本就没问题。之后我每个USB接口都试一次,3个接口只有一个可以,而可以的是USB2.0接口,不可以的是USB3.0接口。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专营二手拆机PLC、触摸屏、伺服步进驱动、电机、导轨、变压器等气动设备
QQ:148260368
淘宝:https://pjhykj.taobao.com

网友D:
应该是禁止上传啦,这情况只能先把触摸屏出厂化,再去上传啦。
用了新的触摸屏,里面是出厂状态,同时的笔记本可以上传,我的笔记本只有USB2.0口可以上传,其他USB3.0不能上传!

网友B:
没有禁止上传的话一个端口可以下载就应该可以上传啊?我用的MT6071iE可以用USB3.0接口
每个端口都可以往屏幕下载程序,但就只有USB2.0的端口能从屏幕上传程序。已经是官网下载安装最新的触摸屏软件。

网友E:
我之前不知道是问客观还是看说明书,记得是说了是USB2.0的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