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文本显示器MD204L的程序如何上传到pc

楼主(2017-08-08):
请教:文本显示器MD204L的程序如何上传到电脑,请大神支支招!

网友A:
数据线+编程软件
真诚感谢!但是真不行。软件里没有上载选项。

网友B:
文本就是一怪物,没门,
呵呵

网友C:
文本的内容(程序)不能上载,只能写入。

网友D:
认命吧,这就是文本屏

网友E:
找编程的要

网友F:
只进不出,没有办法的!监控一下PLC自己重新编。

网友G:
文本只能导出数据,再导入另一个文本,无法编辑
旨在不耻下问中.........

网友H:
文本只能下载,不能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