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各位好,
目前用一个控制器有乙太网路接口与伺服控制接口,
乙太网路来连接电脑,伺服接口连接MR-J4-40A,
并使用软件控制MR-J4-40A,
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当软件设定Servo on后,电机也确实Servo on,
一段时间后,软件将会断线,无法再控制伺服电机,
有交叉使用过乙太网路的网卡,有一些都很正常,有一些还是会断线
初步构想是不是电机Servo on之后,回馈的杂讯进而影响控制器的网路?
我也有交叉测试过其他厂牌伺服电机,目前就三菱的会有如此现象,
另外有时候断线的同时,电机上出现的异常码,不知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如下图,还请前辈给予指导,感谢!!!

网友A:
如果没记错 这个是没异常 后面有数字的才是异常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B:
al应该时报警的意思,得查说明书看看这个报警什么意思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覆
经过近日的测试之后
确认是伺服电机在Servo On的杂讯干扰
因为我目前给伺服驱动器的24V(DICOM)与GND(DOCOM),
是与给控制器的电源是同个电源,
有尝试过使用双电源的方式下去做,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现在领导希望只能使用一组电源,
所以想请教各位,在电源杂讯的处理上我有何种方式能尝试,
是否有相同经验的前辈可以给予指教,感谢!!
小侯

网友C:
直接將son設為自動on如何
PLC伺服专业维修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困扰,J4-A/B系列伺服用MR-Configurator2软件JOG运行测试,当伺服SON ON时电脑屏幕黑屏,无法测试,求解!

网友E:
AL - - 是代替无异常

SON之后,电机和驱动器会发现相当大的干扰,这时很容易断线。。。特别是和电脑连接时。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