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7 Pro v4.5 通讯 测试成功 PLC却连不上

楼主(2017-08-08):
通讯软件测试正常 可是就是连不上PLC 求解???

楼主:
补发一下通讯线型号和plc型号

网友A:
编程电缆不是原装的,当然不行!山寨电缆要么连不上,要么不稳定。

网友B:
施耐德沒上傳原始碼,可以連接但就是無法有其他動作。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