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我驱动器细分设置 SW5~SW8设为1000,SW1~SW3:我设过好几个规格的电流,
空载状态下:当我按正转运行 DPLSV  K50000 Y0 Y1(脉冲Y0,方向Y1),步进电机有声音,但是不走,当我松开正转按钮的时候电机回抖一下,反转也是一样的效果,
我看了电机侧电流是5.6A, 大概有哪些可能的问题??

网友A:
第一,现在步进电机的转速是3000转每分钟,步进电机和伺服不同,随着转速上升,步进电机的转矩会急速下降,步进电机适合低转速运行的场景,因此有可能转矩不足,可以降低运行速率试试;
第二,给驱动器的电源功率是否符合厂家标准,例如驱动器要求24V~70V,3A直流电,你给个50W24V的开关电源的话,功率不足也会导致步进电机无法在高速区运转;
第三,外部接线是否有问题,比如降压电阻有没有接上,电阻值是否符合要求;
第四,步进电机是否损坏,手动转动轴心,阻力是否均匀,检测绕组电阻值大小是否一致。
其他的可能暂时没遇到过,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 下载积分:+5(q605668560)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你的速度算出来是3000rpm 这个是正常伺服的额定转速 步进达不到这个速度的 一般步进也就是400左右的rpm 也就是你的脉冲频率差不多就是在7000左右 可能还要配合加减速时间 步进和伺服不一样 步进做不到伺服那样的速度突变
  • 下载积分:+5(q605668560) 真诚感谢!

网友C:
    你这的频率设高了,步进电机根本达不到3000转,最高能上1000转就不错了,那还要看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好不好,一般电机都在800或600转以下,频率高了电机直接不转在那里叫。还有步进电机的相应频率很低,必须要给足够的加减速时间,加减速过低也不转,一直叫。希望对你有用。
  • 下载积分:+5(q605668560)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  我吧脉冲改低点它就转了
  • 下载积分:+5(q605668560) 真诚感谢!

网友E:
    频率设低一点试一下
  • 下载积分:+5(q605668560) 真诚感谢!
  • QQ:611369538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确实是频率太高与加减速时间不足的问题

网友F(2017-12-07):
    以前也是 遇到过 步进驱动器的 输入脉冲的 频率 太高 ,马达  运动不正常。

网友G:
    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运行频率和带负载能力,都大大弱于伺服电机。要求先低频启动,然后再提高运行频率。运行频率过高,会引起失步、越步。如果电机的相数、拍数越多,性能会有提高,但成本会升高,制造难度加大。如果加上细分控制,会明显提高电机的性能。

网友H:
    频率太高

网友I:
    步进没有伺服响应那么好,调试先低速进行,缓慢变速直到步进能够运转的最大速度

    书研自动化淘宝链接 http://shuyanzdh.taobao.com
    接各种plc项目编程,plc教学培训,www.shuyanzdh.com
    QQ(微信):2252241236,email:shuyanzdh@qq.com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