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8):
问题描述:315-2DP  用ET200M通讯,共有9个扩展机架和4台变频器。扩展机架上只有输入输出模块,机架较多用了2个485中继器。有4台车工作时要移动机架上用的软芯DP电缆,软电缆和动力走在一起。前段时间有台车的IM153BF灯闪烁,以为通讯电缆坏了,主要这台车没电缆了用的紫色硬芯电缆,就把电缆换了,故障消失。用了两天故障又出现了,更换153后还不行就把DP接头换了,故障消失。又用了一天,又出现同样的故障。断电又送电故障消失。消失后另一台车变频器报欠压故障,复位后又换一台车报欠压,测电压正常。复位后继续运行,其中一台车有个信号老是无故消失又恢复。还有一台车有个输入信号,开关闭合后10秒左右PLC才有信号,过会儿又正常了。在线监控时发现有的输入点信号快速闪烁,有时又正常。有时PLC还接收到急停信号导致空开跳闸。这些问题都是最近一周发生的。有没有老师处理过类似问题?问题出在哪里?以前是正常的。

楼主:
手机打字,描述不够清楚,望见谅。

网友A:
试试看通讯和动力线分开,我觉得是强弱干扰

网友B:
先从简单方面入手 解决 :
1 通讯线和动力线分开 ,
2 检查屏蔽线的完整性。
3 检查接地的良好性。
4 检查一下电源。
5 有可能某个模块处于不稳定状态,造成整个系统停机, (我遇到过一个输出模块不稳定造成CPU停机,更换后正常长期运行情况。)
真诚感谢!问题已解决。插拔所有DP接头后解决。
  • 下载积分:+2(mapojiang) 热心助人!

网友C:
    2楼的4.5项检查好,我觉得是通信有问题,通信的问题我遇到过好多次

网友D:
    1.中继器上终端电阻是否动过
    2.PLC输出电源是否足够,信号线需要电压
    3.至于你说的变频器欠电压报警,看看是否是整个回路的强电部分被动过。
    真诚感谢!问题已解决。插拔所有DP接头后解决。
  • 下载积分:+2(mapojiang) 热心助人!

网友E(2017-11-07):
    如果是空开跳闸的话,正的要好好检查一下啊

网友F:
    DP头拨段开关检查一下!

网友G:
    你这明显有干扰  。。。。一方面是dp这块还有就是plc 输入信号 快闪!!!  如果你是用博途编写 可以 选择 plc端子信号的响应时间 过滤 干扰引起的信号源。 老平台没用过 不知道在哪设置  还有一点你是 绑在车上的需要移动  多注意观察现场 运行状况   最好花个 2小时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