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是不是没有DZRN,只有DSZR?近点DOG指定了?

楼主(2017-08-09):
貌似FX5U的回原点没有DZRN,只有一条指令DSZR,?
近点DOG貌似指定了X点X0~X3??
我是菜鸟。

网友A:
近点狗与零点指定同一个输入点如X0,那么等同ZRN指令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将近点和零点用一个输入点用,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用将近点和零点分开,相当如装四个传感器(左右极性)。也可以取伺服内部零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