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除去水珠的元器的件请教

楼主(2017-08-09):
现在在做一个小设备需要在较短的是的时间除去水壶内部遗留的水珠(少量的小水珠),那现在问题来了除去水珠用什么元件好呢? 最好是24VDC, 现在的方法是通过气枪和加热器,加热空气去吹水壶的内部,但是效果不佳,各位大佬有什么有知道合适的元件的?或者好的idea?请不吝指教

网友A:
什么样的水壶?大小、材质、形状都不说,只能靠猜的。。。

网友A:
为什么是气枪和加热器?而不是热风枪?
气枪的风速过快,都把加热器吹冷了。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真诚感谢!是我疏忽了,就是普通的家用电水壶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参考理发用的电热吹风。
真诚感谢!因为之前是发外做的用的是这套东西

网友C:
热风枪应该可以

网友D:
我见过一真空制品厂,检测真空水壶的保温性能的工艺,将保温壶用沸水清洗内胆一定时间,用保利龙密封壶口,放在皮带线上,经过一条恒温8度的隧道箱十来分钟出来,检测内胆温度,良品的放在一个朝天有18根4分不锈钢吹气口的烘干箱上烘干,也就是一次可以烘18只壶,因为功率有18KW ,所以壶内的水很快就干了,不知这个工艺楼主有帮助没有?

网友E:
没做过,只是胡乱一说,水壶中的小水滴是因为倒空产生的还是冷凝产生的?水壶在处理前的温度咋样?假设水壶处理前温度较低,单凭吹热风感觉并不会快速去除水珠,因为虽然水珠会蒸发,但水蒸气被吹到水壶的其他部位还会有冷凝情况发生。不如一个单纯送入干热风,然后在壶口位置设抽风装置将蒸汽抽出能快点。热风让水珠快速蒸发,抽空装置将蒸汽抽出处理,抽出的带蒸汽热风可以经处理后再作为干热风继续使用。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假设水壶是金属的,可考虑是否用微波或电磁的方案。
真诚感谢!我这边需要干燥的水珠是水壶经过煲水测试后留下的,

网友F:
参考清洗机流水线的干燥方法,用大功率的热管加热吹气,水分几十秒就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