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根据接线图。14.15是输入0到10V电压。控制力矩大小。
17.42是输出力矩电压大小。
问题1:零速度输入26号有什么用?
问题2:我怎么知道力矩是否达到了?只有速度到达输出,没有力矩到达输出哎。难度用0速检测输出?

网友A:
遗憾的是,用过位置模式,没有用过转矩模式。。。

网友B:
1、力矩模式下,零速检测这个信号可以不用
2、如何知道力矩达到的问题,假如你要100N的力,你如何改变出力结构里的大小,肯定要有外部控制器才行,这个可以DA量转换。其次我如何知道这个力是100N,必须的有个称重器,就要有个AD量转换。
简答来说就是一个PID控制,改变输入量来显示实际测量值!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力矩模式下,零速检测这个信号可以不用
2、如何知道力矩达到的问题,假如你要100N的力,你如何改变出力结构里的大小,肯定要有外部控制器才行,这个可以DA量转换。其次我如何知道这个力是100N,必须的有个称重器,就要有个AD量转换。
简答来说就是一个PID控制,改变输入量来显示实际测量值!

我是买了模拟输入模块,跟输出模块。
请问一下,零速检测输出不是代表力矩到达的意思?咦?没有速度,不动了,不就是说明力矩到达了吗?
而是需要我用模拟输入模块,检测42号端子的电压输出?我42号端子的电压输出等于14.15端子电压,说明力矩就到达了?

网友C:
42脚不是转矩输出么,松下的只用过速度和位置模式,关于他的转矩模式没去研究,但是我觉得台达的转矩模式就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