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定位模块手册看不怎么明白

楼主(2017-08-09):
手册上面 轴一对应缓冲存储器是 #1500 传给它的是二进制值还是手册上写的类似9001这些符号呢,我是结合例子程序去看的程序上面传给#1500的值是1 , 那么这个K1500为1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
补充一下 #1500 在程序上第181步

网友A:
看不明白,很正常。
因為它的功能太多太複雜,一般只會挑其中幾項設定就夠了。
缓冲存储器是 1500 :軸1 定位起动编号。
當設定值為 1~600時,表示執行該設定號的動作。
例如"1" 表示執行1號動作。
當然你必須先在" 1" 當中設定資料。(如圖)
其他就如上面所寫的意思。
自行測試就知道。

网友B:
都用QD75了,就不要用From TO指令了,看着都繁琐,用MOV或者DMOV
DMOV u2\g800 D0 就是把起始IO为20的第一个轴的当前值传送给D0
DMOV D10 U3\g1618 就是把D10传送给 起始IO为30第二轴的1618缓冲中
QQ:569456723

网友C:
mov k9001 u0\g1500 回原点指令写入轴1缓存
mov k1 u0\g1500 定位1数据 写入轴1缓存
WX:13076996110 深圳

楼主:
回复2楼 但执行轴1定位启始编号1500 完成里面的数据后要对1500进行清零吗?

楼主:
DMOV u2\g800 d0 相当于 DMOV H2 K800 D0 K1 , 那H2代表的是第三个模块 意思是将第三个模块#800缓冲区里面的值传送到D0存储器里面 我的理解是这样
3楼 师傅说的 DMOV u2\g800 D0 就是把起始IO为20的第一个轴的当前值传送给D0 不明白能帮我纠正下吗 起始IO地址为什么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