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现在我用FX3U的PLC,想要扩展一轴脉冲,不知道选什么定位模块最合适,还有PLC发脉冲和模块发脉冲编程上有什么区别,哪位高手能给个模块的编程样列,小生定铭记在心,感激不尽

网友A:
增加一个FX3U-1PG

网友B:
引用楼主heshuqing于2017-08-09 18:29发表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
现在我用FX3U的PLC,想要扩展一轴脉冲,不知道选什么定位模块最合适,还有PLC发脉冲和模块发脉冲编程上有什么区别,哪位高手能给个模块的编程样列,小生定铭记在心,感激不尽

作什麼用?
如果動作不是太複雜,建議採驅動器自帶脉冲。

网友C:
fx2n-1pg

楼主:
我看了一下2n-1pg的手册,参数好多,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
有一些参数不用管的吧,但是没有经验,有点吃力,用来做简单的往返运动,哪位高手好心人能给我个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docin.com/p-375926407.html 接线图
https://wenku.baidu.com/view/81fa01446137ee06eef91872.html 编程实例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FX2N-1PG,实际用的参数不多,只需要设定一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选型失误。加个FX3SA-10MT-CM,走通信吧。价格便宜。另买模块都不划不来。。

你这样只考虑价格,没有考虑到新手的编程难度。。。。。。。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