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09):
work2 每次打开工程出现这个报警,并且工程文件打不开,自己写的工程文件一旦保存也是同样的报警。请大神指教。。谢谢谢谢。。。(软件已经重新装了3遍还是一样的报警)   软件版本是1.77F的,以前可以打开的,文件也无损坏,其他设备可以打开的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A:
版本不夠或硬碟損壞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软件版本低,+版本:1.551Z
诚交工控友

网友C(2018-01-13):
文件路径太深了。

网友D:
我试过因为文件名字或者路径是有韩文,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后来把文件或者路径改成汉语或者英语的 就正常了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版本太低了,以前好像遇到过,你升级下,再来编辑看看

网友F:
把要大概的程式文件夹放到桌面上试一下

网友G:
软件重新安装,路径改成英文的试试看

网友H:
显示的是你的文件有问题,你用现在换台电脑在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开呀

楼主:
引用第8楼汪传福于2018-01-15 17:35发表的 Re:GX work2 出现如下报警 导致文件无法打开和保存?请问大神有解决的方 .. :
显示的是你的文件有问题,你用现在换台电脑在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开呀

感谢高手回答。文件没问题,其他电脑可以打开,重新装软件也装不进去。重装系统好了
菜鸟的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