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大神,计时器T10 K8和T10=K8的区别

楼主(2017-08-09):
请教大神,程序里面先写x0-(T10 K8),然后下一行是[= T10 K8]。请问这里面的T10=K8意思是当T10计数到K8的时候吗?还是和计时不是一个意思?那T10=K8和(T10 K8)有什么区别?计时器是0.1秒的。

网友A:
没啥区别

网友B:
就意義來講是一樣。
X0
----||--------------(T10 K8)
T10
----||---------------(M0) = -----[ = T10 K8]-------------(M0)
但實際操作就不一樣。
應該
T10
----||---------------(M0) = -----[ > T10 K7]-------------(M0)
至於為什麼?自己測試一下。
工控威望:+5(ymmfa)

网友A:
当然如果你程序里面有其他条件给计时器赋值的话就有一点不同了,比如说你给计时器直接赋值8,这样的话后一种写法就能导通了但是计时器的触点是不会导通的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三楼很专业

网友C:
学学了,细节界定成败

网友D:
我也大概看明白了。

网友E:
前一个是计时0.8s接通M0,另一个是t10值等于K8时接通M0,表达的意义不一样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这个解释比较好,计时,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一个是计时0.8s接通M0,另一个是t10值等于K8时接通M0,表达的意义不一样
这个解释好,计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等于是一个静态的瞬间。

网友G(2017-09-22):
T10=K8是一個瞬間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