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继电器置位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7-08-09):
西门子的M继电器为啥用下降沿触发必须两次才有效?

网友A:
引用楼主shmu-g于2017-08-09 21:09发表的 西门子200PLC继电器置位的奇怪问题 :
[attachment=202496]
西门子的M继电器为啥用下降沿触发必须两次才有效?
上升沿、下降沿是需要2个扫描周期才行的。下降沿,上个周期检测是接通,这个周期检测到关闭,才会有输出。
其实用复位、置位指令比用自锁清晰。

楼主:
谢谢指点,那怎么才能让I0.0触发一次动作一次呢?

网友B:
一楼说的不对吧,人家说的是触发两次才导通,你说的是沿触发需要两个周期才执行,不是一回事。你只贴出一段程序发现不了什么问题,看看程序其他地方有没冲突的,另外你可以用下降沿让M0.0导通一个周期外,后面再加个置位另外一个M点测试看下,是不是这个职位的M一次就可以导通了,很好判断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是程序后边有冲突。

网友C:
一般来说,在用的程序出错少。就如系统漏洞

网友D:
三楼说的对,或者是加计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