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4B的伺服放大器请问各路大神怎么做绝对值

楼主(2017-08-10):
Q02UD的PLC,QD75MH2的定位模块,J4B的伺服放大器请问各路大神怎么做绝对值,有无程序做参考?谢谢

网友A:
放大器上加电池
直接加个电池,设定一下参数就好了吗?要不要写程序?

网友B:
加电池,设置参数启用绝对值,回原点就完成了
在回原点时还会有很多问题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