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看一下这个三菱模块是国产还是原装FX3U-4DA

网友A:
真的好象有三菱标识

网友B:
     也想知道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看做工不像是假的,国产的始终会省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不像是假的,国产的始终会省料。

3u的没拆过,但感觉没有2N的工艺好。
国产高仿的也并没有省料,除了元件质量和工艺,完全就一个样子,辨别起来有困难。所以关键还是购买渠道要正宗,前段时间买到三菱假空开,供货商开始还不承认,在证据面前换货。站长这里就是可靠的渠道呀!

网友E:
与主机连接后,如果有6108代码的报警,说明模块是假货或者高仿货。

网友F:
一图的右上角处有三菱标志,而且外壳的FX3U-4DA标记也很清晰,看起来是真的。

网友G:
FX3U-4DA  FX3U-4AD  FX3U-1PG 这些3U的特殊功能模块,暂时没见到有假的。

楼主:
从做工看,没有2N的做工好,特别是线路板有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