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宏指令自动输入数据填入地址

楼主(2017-08-10):
威纶通怎么运用宏指令自动输入一系列数据填入地址,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所谓的自动是怎么自动法,填数据又是怎么个填法,你说清楚怎么控制
静水深流

网友B:
请使用FILL指令,就可以一次性输入相同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