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供应商那里拿过来的,准备输出输入,伺服转矩模式用。PLC什么也一直这个供应商那里拿的。
这两个模块为啥标签都是贴弯曲的,太不像三菱了吧?是不是假的啊

网友A:
把左边那个拆开看看

网友B:
很像高仿的,如果是正品,是這種品質的話叫三菱該檢討了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有泡到水或放濕氣很重的地方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左边那个拆开看看

拆了,大神看看

网友D:
真的不能再真了。

楼主:
引用第5楼jeffwang2011于2017-08-10 17:28发表的 Re:各位大神看看。这两个三菱AD/DA模块是真的吗.谢谢!上高清拆解电路板 .. :
真的不能再真了。

汗,标签歪的,电路板做工这样马马虎虎。不是从前的三菱了哎。
另外,请问一下,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是正品?谢谢!

网友E:
买都买了,还纠结个啥!想保险就从正规渠道走,想贪便宜就要有一双火眼金睛!现在如果大家都说你的是假货的话,你觉都睡不着!!!何苦呢!!!我09年在广州一家公司就买到过两个高仿的三菱FXIN-60MR-001,后来就一直从正规渠道走了!

网友F:
三菱自己无法说明对比仿品到底真在哪里,说明高仿品性价比越来越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汗,标签歪的,电路板做工这样马马虎虎。不是从前的三菱了哎。
另外,请问一下,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是正品?谢谢!

参考此贴7楼。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16708&page=1#1912052

再看一看这个帖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70729.html

据我所知,仿品上面都没有三菱的标志,就是那三个菱形,因为这个是三菱的注册商标。之前买过的仿品都是这样,不知现在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