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改写程序

楼主(2017-08-10):
三菱FX2N的PLC程序怎样导入FX3U的PLC?请教师傅,谢谢!!

网友A:
直接型号变更,修改对应的M D T C

网友B:
最好是用点数一样的,这样要屐的东西就少。
QQ:611369538

网友C:
FX2N转3U直接转就行,反过来许多指令就不行

网友D:
如果用到了定位等特殊指令,还需要手动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