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由于现场比较远,而且有手动和远程两种操作,经常出现三位开关打到远程,而变频器确是LOC,然后找半天问题,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啊,求教

楼主:
我只知道参数设置1606可以将控制盘锁定,使控制盘不能选择本地模式,不能控制变频器。

网友A:
可以通过modbus读取变频器参数0113,0 = 本地(LOC), 1 = 外部1, 2 = 外部2.
如果不想采用MODBUS读取,是否还有别的可行办法?可否用继电器输出中的某一个设置成远程本地的点,来作为一个反馈信号,监控就行

楼主:
如果不采用MODBUS,就想通过两根线接到PLC中,能不能实现控制远程/本地的切换?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modbus读取变频器参数0113,0 = 本地(LOC), 1 = 外部1, 2 = 外部2.

用继电器也可以区分本地远程,使用一个继电器监控参数0113,>0时ON或是<1时ON,反正0113=0表示LOC,0113>0表示EXT

网友A:
需要设置:
1、14组参数,用哪个继电器就设对应该继电器的参数
2、32组相关参数,说明书上很详细
说明书上我看了,现在想看能不能通过数字输入DI6来控制远程/本地的切换,具体的参数设置还是没看懂,摸索中,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本地/远程除了在操作面板上切换外,能否在触摸屏上进行本地/远程切换??????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地/远程除了在操作面板上切换外,能否在触摸屏上进行本地/远程切换??????求解!!!!

可以明确的说,LOC和EXT只能通过控制面板切换,外部端子只能切换EXT1和EX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