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如题,我是将普同的24V的接近开关接到X0,X0每导通一次就用C20计一个数(计算步进电机旋转的圈数)。
原来1分钟计30-60个数,1秒钟大概计0.5-1个数。

现在要求转速提高,1分钟需计200-300个数,1秒钟就要计3-5个数。
刚开机还没什么问题,计到100多时就发现接近开关有时不会闪。

这是PLC计数器的问题还是接近开关的问题?
或者这种计算圈数的不用接近开关也可以?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用PLC高速计数器,
另外光电开关的响应频率就选择高一点的。

网友B:
可以实现的

网友C:
开关的响应速度低了点,换个高点的

网友D:
光电开关的响应频率一般在1khz以上,你这个计数没有问题,改用高速计数就可以了。

三菱的X0对应C235,X1对应C236,X2对应C237。
附件: FX1S-14MT Z相原点.rar (32 K) 下载次数:10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电开关的响应频率一般在1khz以上,你这个计数没有问题,改用高速计数就可以了。

三菱的X0对应C235,X1对应C236,X2对应C237。

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转多少圈不是用PLC发多少脉冲来计算吗?为什么还要用接近开关来计数?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G:
引用楼主zzzer442于2017-08-10 13:51发表的 PLC可否用接近开关实现高速计数 :
如题,我是将普同的24V的接近开关接到X0,X0每导通一次就用C20计一个数(计算步进电机旋转的圈数)。
原来1分钟计30-60个数,1秒钟大概计0.5-1个数。

现在要求转速提高,1分钟需计200-300个数,1秒钟就要计3-5个数。
刚开机还没什么问题,计到100多时就发现接近开关有时不会闪。

频率再快一点的话;一般看不见输入点闪;接近常亮;

网友H:
           接近开关有工作频率参数, 低端的接近开关响应频率为 1秒钟可以检测输出200次,高端的接近开关1秒钟可以检测输出5000次。
      刚开机还没什么问题,计到100多时就发现接近开关有时不会闪。
      频率升高后,因为人眼睛的特性,你看不出LED的闪烁,用示波器可以看出。
      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可以较准确的计算出圈数。

网友I:
可以实现       高速计数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J:
采用光电开关+上升沿出发+PLC高速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电开关的响应频率一般在1khz以上,你这个计数没有问题,改用高速计数就可以了。

三菱的X0对应C235,X1对应C236,X2对应C237。

非常感謝,我會試一下。

网友K:
不是门闩信号,越快会误差越大
daiz@yaskawa.com.cn

网友L:
是接近开关反应的问题,PLC应该有高速计数端口吧,可以看系统寄存器,也可以自己写程序加,最好通过中断的方式。

楼主:
我將原來的計數器C20改成C235.
將原來的計數程序LD M110 and x0 out C20 D230 or out mov C20 D232
改成LD M110 and M8000 out C235 D230 or out Dmov C235 D232.

調試程序的時候發現,計數是可以計,但有時會跳2-3個數,即有時從9跳到11,有時從35跳到38,中間的數沒計。
我用的接近開關是網上買的普通的D8直徑,2MM感應距離,溫州貨。
我用一個螺絲頭去感應接近開關。

請問跳數一般是什麼原因?
計數能不能不用計數器,而用其他方法計算步進電機的旋轉圈數?
請各位不吝賜教!
謝謝!

网友M:
换个接近开关试试,或者是不是随步进转动的信号铁就搞了个螺丝?

网友N:
这么做可以吗,计数不准吧!容易有误差
多多关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將原來的計數器C20改成C235.
將原來的計數程序LD M110 and x0 out C20 D230 or out mov C20 D232
改成LD M110 and M8000 out C235 D230 or out Dmov C235 D232.

調試程序的時候發現,計數是可以計,但有時會跳2-3個數,即有時從9跳到11,有時從35跳到38,中間的數沒計。

1.可以将计数输入到X0和X1,然后监控这两个计数值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就是接近开关的问题,如果不同就是就是高速计数的问题,就要更换计数方式。

2.其他方式测试转速也麻烦,有转速表也可以使用编码器,不过方便还是这种。。。

3.还可以试一下SPD指令。

网友O:
1.有条件,你换个进口的接近开关试一下
2.如果还有丢数的情况,那你只能换光电开关了

QQ:1121930977

网友P:
PLC内部绝对顶得住的,查查你的接近开关用的是什么牌子,工作周期是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O:
1.有条件,你换个进口的接近开关试一下
2.如果还有丢数的情况,那你只能换光电开关了

是的;我亲身体会到了;更换进口的接近开关就好了;计数非常正确;我是1秒钟350个脉冲;

网友Q:
其实现在买个编码器真的没有多少钱

网友R:
一秒三五个脉冲也叫高速啊?

楼主:
我後來取消了接近開關計數,改為脈衝數計數。
——M100——[< D232 D230]——[DDIV D8140 K10000 D232]——
——[>= D232 D230]——[RST M100]——

暫時解決了問題。
但我跟廠家說,如果步進有丟步或者被卡住的話,計數就會出問題。

网友H:
我將原來的計數器C20改成C235.
將原來的計數程序LD M110 and x0 out C20 D230 or out mov C20 D232
改成LD M110 and M8000 out C235 D230 or out Dmov C235 D232.

調試程序的時候發現,計數是可以計,但有時會跳2-3個數,即有時從9跳到11,有時從35跳到38,中間的數沒計。
我用的接近開關是網上買的普通的D8直徑,2MM感應距離,溫州貨。
我用一個螺絲頭去感應接近開關。

請問跳數一般是什麼原因?
計數能不能不用計數器,而用其他方法計算步進電機的旋轉圈數?
請各位不吝賜教!
謝謝!

     建议使用检测距离大点的,比如4毫米的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