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和FX3SA 定位指令的区别?

楼主(2017-08-10):
FX1S用PLSR指令可实现加减速平滑运行,而FX3SA手册里没有PLSR指令是不是不能用PLSR和PLSY指令,那FX3SA使用什么指令来代替PLSR和PLSY指令呢?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你实际用一下就知道可不可以用了 用编程软件选择FX3SA 然后编一段 看支不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B:
FX1S支持的指令,FX3SA都支持
并且FX3SA还增加了FX1S不具备的功能
很简单的道理,升级升级,不可能软件功能上还退步了。
FX3指令表(发用户).pdf
嗯,那发送脉冲当前值该是哪个寄存器呢?D8140和D8340该如何区分呢?

网友C:
仔细看看站长的资料
长流不息

网友D:
我也下载站长的资料来看看。谢谢站长!
尽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