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小弟在做QJ71C24N用422方式和AD-4401A称重仪表走无协议通讯时,遇到一个问题,还请各位大神指教指教小弟
仪表接收的报文格式是@01RW,停止符可选择CR和CR LF这两种,当只用CR作为停止符时是可以通讯上,并读到正确的数据,如图

但是数据会在地址区内循环变化,是因为没有LF这个换行指令,但是停止符选CR LF时就读不到数据。
小弟我反复试了下,个人觉得应该是停止符CR LF不是在同一个地址区内造成无法读取的,如图

如果真如我所猜想的这样,那么问题来了,如图

网友A:
把报文整理一下呢?整体左移一个字节

网友B:
跟这个没有关系,对于仪表而言,它接受到正确命令就有正确反应,跟这些命令放在那个地址区是没有关系。
你可以通过线路追踪功能确认你的命令是否正确

楼主:
发送CR LF这个停止符时用线路追踪发现最后一位的高字节有个空字符NUL,那现在怎么消除这个空字符。

楼主:
真如我猜想一样,该如何去除这个NUL空字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送CR LF这个停止符时用线路追踪发现最后一位的高字节有个空字符NUL,那现在怎么消除这个空字符。 [attachment=202837]

那是因为你设置发送长度错了导致的。
你现在设置应该是以字为单位,长度为4。
应该改成以字节为单位,长度为7.
真诚感谢!太感谢您了,是我一直在钻牛角尖,多谢大神!
  • 下载积分:+10(ymmfa) 感谢分享!

楼主:
    多谢楼上大神的帮助,小弟我做好后发一份案例上来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别人

网友C(2017-09-21):
    楼主:做好了吗,我正在做类似的项目,能否参考一下。

楼主:
    让你们久等了,之前一直忙于工程,一直没时间做教程,今天得以有时间,特做了一份教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3(tanglongbing)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w45062099)
  • 下载积分:+1(菜鸟学工控_1) 感谢分享!

网友D:
    真是高手在民间呐,赞一个!

网友E:
    你们真的是大神,佩服
    工控人加油

网友F(2017-10-31):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G(2018-06-23):
小弟刚踏入工控行业半年不到,在培训机构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那样,成为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