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电脑监控PLC输出正常,实际模块五输出,灯也不亮,输出模块拆到其他设备上使用正常,基本可以排除模块问题,程序也没问题,模块也排除了,各位大神,有没有可能是基板问题,PLC联机时有报警,运行状态下插拔模块可能损坏基板和连接接口,我怀疑是之前的维修工带电插拔模块对基板造成损坏,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电源板是不是坏了
常熟崴立

网友B:
从你的描述看,如果模块电源接线没问题,就很可能是底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