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MOV K4M0 D0 和 MOV K3M0 D0 和 MOV K2M0 D0 这些的区别在哪里,哪位高手能详解

网友A:
M0--M15  M0---M11  M0---M7
小侯

网友B:
MOV K4M0 D0
搬移M0~M15  16BIT資料儲存到D0

MOV K3M0 D0
搬移 M0~M11 12BIT資料儲存到D0

MOV K2M0 D0
搬移 M0~M7 8BIT資料儲存到D0

KnMn
是指以Mn起始4個bit為1組,Kn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V K4M0 D0
搬移M0~M15  16BIT資料儲存到D0

MOV K3M0 D0
搬移 M0~M11 12BIT資料儲存到D0

网友C:
这叫位组,一个组4位,K1 就是0-3,K2 就是0-7,K3就是0-11,K4就是0-15

网友D:
手册上是有的

网友E:
K后面的数字乘以4,然后再按顺序数上去就是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