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10):
各位大神,我这边有一个QD77MS4和QD75D4N的定位模块,由于小弟以前一直使用西门子系统,也习惯了SCL编程。三菱的ST编程和SCL很相近,正在作转型过程中。不知道那位有ST语言的定位程序参考,谢谢!或者提供定位FB的帮助文件。再次感谢!

楼主:
[ST]
PLS( X100, Var_Flag_Inst ); (* 定位启动脉冲 *)
IF(Var_Flag_Inst=TRUE)THEN
MOVP( TRUE, 1, Var_ControlData[2]); (* 设置启动信号No.1 *)
SET( TRUE, Var_Flag_Mem ); (* 将定位启动指令存储置为ON *)
END_IF;
IF(Var_Flag_Mem=TRUE)THEN (* 将定位启动指令存储置为ON *)
ZP_PSTRT1( TRUE, "00", Var_ControlData, Var_Result );
(* 执行定位启动 *)
RST( TRUE, Var_Flag_Mem ); (* 将定位启动指令存储置为OFF *)
END_IF;
这一段很好理解,不明白的是具体的ControlData里的定义。有哪位大神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A:
Var_ControlData这是自己定义的数组,你要看你程序里面如何赋值

网友B(2017-12-01):
程序不发出来  这么给你看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