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软件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7-08-10):
问题见图片,经常性的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

网友A:
请勾选“不再显示此消息”即可。

楼主:
勾选也没用,直接就关不掉了,只能用任务管理器 结束程序

网友B:
只能用任务管理器 结束程序

网友C:
编辑过程中还是下载过程中

网友D:
勾选也没用的话,可能是软件的部分文件损坏或丢失了吧!个人猜测...
S7-300编程软件出现这个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