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工作经验

楼主(2017-08-10):
接到配板A线报修电话到现场:B机头 触摸屏上显示 A11夹料异常 检查A11导正气缸正常.上面磁性开关灯也亮着。于是检查A7铜箔导正气缸正常,看了一下上面磁性开关没亮 应为是磁性开关的线是串联所以移动了串联的开关 还是不亮 当要打开端子箱时发现 有根线脱落 重接后正常 及维修了 10分钟 完成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A:
这根线为什么会脱落呢,总是要找到原因才安心,于是就问维修人员有没有人动过电控箱,他说没有。
这就奇怪了,难道是线自己个脱掉的,也不可能啊,只好自己查找原因,于是打开端子箱一看。

网友B:
这一看不得了!里面端子排得密密麻麻,走线也是遗传了爱因斯坦的超高智商——的脑袋上的头发一般。可是,原因总是要找的,有些真相是一定要弄清楚的。
于是,楼主顺着端子排摸索,一直摸到第9527又四分之三个端子……

网友A:
咦,这里怎么会是软软的?这手感既不是端子冷硬也不是螺丝的顺滑更不像似电线外皮的干涩,摸起来很是温暖。
楼主使劲一拉,我的个女娲吖,原来是一个小强。。。